三星上网本N145不开机

楼主(2015-05-19):
早上客户拿过来一台N145的上网本,待机0.009   开机0.016掉电了,
一看主板全是油,不是工厂就是厨房了。
也没找到图纸和点位。
算了,刷一个BIOS看看吧,不行就换主板,也不贵。
结果刷个BIOS真的好了。说这么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贡献BIOS。。。

网友A:
好像没用,刷上去不开机了
原来BIOS上面好像有个贴纸,上面是不是版本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用,刷上去不开机了
原来BIOS上面好像有个贴纸,上面是不是版本号呀

我刷了可以正常使用的呀    你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通病  不开机 还遇到开关键坏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没有图纸 真的难修  我这个主板上面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51117出来的PG不知道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