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同方显示器TF220EW,LM215DA-T03屏,开机起不来

楼主(2015-05-19):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方的显示器,实际上应该是贴牌的。型号是TF220EW,通电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机检查电源高压部分都正常,驱动板也没问题。屏上的板主控芯片附近有吱吱声。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屏是LM215DA-T03,主控芯片是D8184,没见过。补焊了一下该芯片后,通电不到一分钟的吱吱声过后会显示正常。有没有师傅们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吱吱声是不是灯管

网友:
吱吱声应该是电感的声音。

网友:
查下屏上的DC-DC升压电路。。

网友:
VGH电压多少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不用修了,,你修不好的

网友B:
是供电不稳定,现在供电修好了,正常开关机都正常了。但是不出图像了。原来过一会开机开起来还能正常显示图像呢,现在反而不显示图像了。郁闷了。。。。。。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呢?
哪位师傅共享个程序吧。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声是不是灯管

不是灯管,这个是LED的,声音就是从屏部分的主板发出来的。应该就是那个电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供电不稳定,现在供电修好了,正常开关机都正常了。但是不出图像了。原来过一会开机开起来还能正常显示图 ...

你是不是碰到过屏线了,拔插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你认真检查一下背光系统,也许是有图象了只是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碰到过屏线了,拔插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你认真检查一下背光系统,也许是有图象了只是没有背光 ...

背光肯定是好的。
原始故障是通电起不来,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背光也是一闪一闪的,这样闪一分钟左右就会亮机,而且会有同方的logo出来。
现在供电好了之后,通电开机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背光也点亮正常,但是没有logo了,接上信号线也是没信号,但是背光是正常亮的。

网友:
最好先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就可以知道道德是哪里的问题,然后解决

网友(2016-08-13):
只能说再补焊一下旁边的电厂试试

网友:
屏线松了,别想着去刷程序,显示器里程序不容易掉。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看是什么问题再修吧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是电源电路,断开LED升压板

网友:
还有测试一下两组二极管

网友:
吱吱声一般都是灯管虚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