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开机电流直接1.2不显

楼主(2015-05-19):
DELL 1464独显 开机电流直接秒跳1.1,中间无跳变,不上内存电流也一样,CPU换过,两个BIOS都换过。开机各电压都有,就是有一点就是待机只有3V没5V,开机后才有5V。显卡加焊过也一样。就差换显卡了。0728020显卡,显卡无短路。供电也正常。看这电流情况不像是显卡,所以没换,感觉像BIOS问题,但是刷了也一样。大家遇到过没,帮一下。BIOS是论坛上亮机备份的。附上 dell1464 1MB EC

网友:
我有1464拆机主板   需要联系

网友:
待机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
待机有3v,无5v 有的机器是正常的 这要看时序了,如果你的机器是AMD 你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这个就是不跑码的!!我觉得是BIOS问题!因为我给我师傅修过一台也是1464不跑码,刷了一套BIOS亮机了~

网友:
有3V没5V属于正常,DELL的很多机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没过内存吧?加焊桥看看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

网友:
先确认是否在待机时有无5V   直接1,2A也是不正常的 你去下CMOS 放电看看    在查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