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集显进入桌面黑屏死机

楼主(2015-05-19):
惠普G4的集显机器,二代i3的CPU。出现进系统即黑屏死机的故障。装WIN7重启后过了正在启动界面黑屏。装XP由于芯片组和集显驱动没有直接驱上,可以进到桌面,但只要安装集显驱动或者芯片组驱动就直接黑屏。

CPU已换。有点怀疑是HM65桥芯片的问题。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朋友修到类似故障,帮忙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另:BIOS界面,PE界面都正常,安全模式可以进但不能卸载已经安装的集显驱动。

不是装系统时出现的问题,而是出现进系统黑屏的故障了才尝试装系统。LX几位恐怕误会了。。。

网友:
好。。。不错

聚水成冰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官网下驱动

网友:
直接上官网

网友A:
重换个其他版本Win7系统试试,

网友B:
应该先把驱动搞对再说

网友:
不是装系统时出现的问题,而是出现进系统黑屏的故障了才尝试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换个其他版本Win7系统试试,

不是装系统时出现的问题,而是出现进系统黑屏的故障了才尝试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把驱动搞对再说

不是装系统时出现的问题,而是出现进系统黑屏的故障了才尝试装系统。

网友:
驱动问题,系统解压去掉显卡驱动,到官网下载。

网友:
驱动问题,系统解压去掉显卡驱动

网友:
HP要安装官网驱动。

网友:
有可能HM 65 的问题 ,,在就是BIOS

网友:
G4印象中应该装win7驱动要去官网下载。先软后硬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不装下卡驱动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然后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之前遇到几台,显卡驱动不对,先不装显卡驱动,找一个驱动包驱动。试一下,不得的话这台机显卡也是很容易虚汗的,掉电什么的都是显卡多,,

网友:
禁止独显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显卡驱动不对 你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从官网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