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半个小时准时掉电关机,谁遇到过?

楼主(2015-05-19):
机型:联想Y470
故障现象:半个小时准时关机
已经维修过的过程:
      1.机器能够正常点亮开机,进系统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就半个小时准时关机。
      2.系统换过、温度处理过、BIOS程序刷过
      3.进PE半小时关机、开机进CMOS状态也是半个小时关机
      4.裸板检测,不接显示屏也是半个小时
      5.很准时的半小时
哪位大神碰到过?帮忙处理一下

网友A:
热不,CPU的温度,电源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不,CPU的温度,电源换过吗

当然不热了,你说的电源是啥电源?充电器还是CPU电源芯片?

网友:
自己顶下,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啊,大神支个招啊,客户等用呢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从显卡供电查起,这个机子是有通病的,

网友:
    多半又是通病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那几天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就不怎么好查了 我是习惯性把 3V5VCPU供电后买的电容换了  然后在查温控

网友:
换一下25mhz晶振

网友B:
JUST CHECK VRM FILTER CAPACITOR MAY BE THERE IS PROBLEM BECAUSE THERE IS NOT TOO HOT CPU THANKS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
测试一下CPU的供电。。。  有示波器 最好看看波形。。。

网友:
         在刷BIOS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有个双显卡供电切换管,发热很大,可以看有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如果是一个小元件软击穿造成的掉电问题就很难查出来了,就算有双通道示波器对比信号,也要等半个小时!!累都累死了!!换板子吧!!难搞!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JUST CHECK VRM FILTER CAPACITOR MAY BE THERE IS PROBLEM BECAUSE THERE IS NOT TOO HOT CPU THANKS

咦,迅维还有外国人在泡坛呢?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正常情况下电流保留在多少A?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再不行我就考虑换个南桥

网友:
取了CMOS电池放电后还是一样吗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见过,修好了,楼主分享下

网友:
我就过来看看的

网友:
铜管导热正常嘛

网友:
"机器能够正常点亮开机,进系统运行没有任何问题",说明电路部分没问题,重点放在 BIOS,可能设置有误,电源管理部分,每隔半小进入休眠状态,等等

网友:
HM70上I系列的CPU?

网友:
每查一个地方都要等半个小时,很麻烦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有没修好 想看下结果

网友:
这机器就像大家所说的,是在难搞,掉电要等半个小时测,实在不行了。我换板了,大家要是遇到解决的话,请分享下

网友:
换 南桥 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款机子都没修好 xiu好说下

网友:
到官方找个BIOS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的问题呢??一般进系统掉电的我都是干了温控再说,基本上都能干好··

网友:
估计就是BIOS
楼主可以多刷个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帮忙投一票谢谢

网友:
看下屏轴接口边有没有显存,如果有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还有就是温控看了没。

网友:
换桥可以解决
创想大军哥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换桥好了吗?实在不想动大芯片
详情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关机还是掉电呀?应该是掉电,是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JUST CHECK VRM FILTER CAPACITOR MAY BE THERE IS PROBLEM BECAUSE THERE IS NOT TOO HOT CPU THANKS

求翻译  俺不懂

网友:
coms电路  bios 桥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这就不好搞了啊

网友:
有没有热风出,可能是通病的问题,我试过E430的半个钟断电是BIOS 问题的,你这个可能不是

网友:
只是检查VRM滤波电容器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没有太热CPU谢谢

网友C:
看看CPU下面是不是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下面是不是NEC大电容!

这个板子无NEC大电容

网友:
换一个CPU,遇到过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个机型

网友: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换桥好了吗?实在不想动大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 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Y470半个小时掉电的。是5A的电流表 带不起来。他的原装电源应该是6.几A

这个机器原装适配器用的标配才是4.74A啊,如果带不起来,开机就应该立马掉电啊。你碰到的半个小时关机的,后面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碰见过 E40  半小时整掉电。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南桥程序?最后也没搞明白。

网友:
解决了么,,,,楼主
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U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把保护隔离的管子换一下

网友:
开完机后把开关板取了试下

网友:
参考一下E40半小时准时掉电吧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刷

网友(2015-06-21):
遇到过E40的机器半小时掉电,需要合成BIOS,你合成个BIOS试试

网友:
首先问问客户机器是怎么坏的。有没有摔过 等等。。。

网友:
Y470的不妨考虑一下南桥 这个机器的南桥很容易出问题 上次修过一个不定时掉电的 拆开机器一看 就是只要把南桥附近动一下就掉电 最后换了一个南桥好了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大电容吧引起的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刷BIOS

网友:
你说的准时关机我还真没遇到过,是准确到分钟吗,半个小时和30分钟是不同的哦,你懂得

网友:
把温控电路去掉。

网友:
半小时准时掉电,大部分都是BIOS程序挂了,,不过既然你刷锅BIOS,,,那就排除这个可能,,估计是记时器出现问题,,,换桥

网友:
这种问题,排除BIOS后,可以换桥试试,E49桥坏了就是这样

网友:
现在也遇到一台神舟a480b 也是差不多20分钟左右准时掉电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看来小伙子挺机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