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触发

楼主(2015-05-19):
条件   ecvcc 3.3v   ec_rst#3.3v    acin3.3v   lidsw#3.3v  刷过bios   EC_RSMRST#待机好信号没有电压  待机芯片好信号那里是闲空的  具体该查那里   还是触发后才出来的呢?

网友:
SWLID这个看了没有

网友:
学习一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检查bios的供电。复位!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你现在只是测ec的条件,那bios和南桥的条件呢

网友:
RTC 电路也查下

网友:
应该查南桥供电

网友:
不管有没有 EC_RSMRST#这个信号,看按下开关后这个信号电压有没有,再者,按下开关后到桥的信号有没有,不管什么时序,按下开关后,这个信号是一定应该有的。
EC_RSMRST#这个信号没有,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EC没有发出,二是EC已经发出了,但桥没有作好准备也会拉低的

网友:
看看供电信号控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还是bios 不对啊

网友:
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学习中,大神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bios的供电。复位!

bios没有复位

网友:
测ec晶振的两脚有没有电压,然后看有没有条件,用示波器测量ec与bios的通讯有没有波形【256】,如果这些条件都有那就查ec发给南桥的开机请求信号,有没有,,,,之后省略‘

网友:
手头上有这样的机子,但就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短接开机针脚,看电压变化情况吧。有的机器是RSMRST#触发后才出的。

网友:
bios 电池有没有电了  这个机子好像电池没电也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