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晚被大雨冲洗着,求复活方式

楼主(2015-05-19):
昨天下午,我把两块修好的主板晒在阳台上,因为感觉这两块主板手感和表面看起来有潮湿的感觉,就打算拿出去晒下的,本来晒2两个小时就拿回来的,谁知道忘记了,直到昨晚上11点钟才想起,这时已经被大雨淋湿着差多5个小时了,一直还在下雨刮风,当时就无语了,不知道自己都在干什么,老忘记事情,昨晚也睡下了就没起来拿进来,知道今天早上7点,拿回来,主板全部都进水了,湿答答的,也只好使劲甩主板,尽量把进水的水甩掉,进过处理后,再用擦巾纸吸取水分,而后再用吹风机使劲吹,直到吹干主板,本来弄好了有太阳再拿出去晒的,可惜今天又要下雨,不知道两块板子存活几率还有多少,最怕板子以后会被水腐烂,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这样处理最好,谢谢。哎,都不知道自己这么了,记性老差的。

网友A:
不通电,基本上没什么事,我以前用洗衣粉洗过主板,完了用BGA烤干,还可以用。

网友B:
主板不需要晒吧,修好直接装好,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C:
放BGA上烘吧     不通电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进烤箱啊 没有 用BGA烤

两个设备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基本上没什么事,我以前用洗衣粉洗过主板,完了用BGA烤干,还可以用。

就是忘记了拿掉电池拿出去晒,现在还没有通电,本想再用太阳晒下,再测试通电看下的,BGA焊台没有。

网友:
看腐蚀的严重程度吧 不严重的话就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需要晒吧,修好直接装好,没那么麻烦吧

本来是的,可感觉主板有潮湿一样,手感也一样,就拿出去晒下的,谁知道忘记了,被雨淋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BGA上烘吧     不通电应该没事

没有BGA焊台设备啊,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吗

网友E:
没事的,我经常用水洗板的,烘干就好了

网友F:
经常在水龙头上洗板。。烘干就行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的,我经常用水洗板的,烘干就好了

不会吧,真的假的,不会吧,就不怕板子被水辐湿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在水龙头上洗板。。烘干就行了哇。。。

不会吧,就不怕板子被水辐湿板子,这样都行啊,如果处理不好,板子被腐烂这么办啊

网友G:
楼主的主板上没电池吧,有电池就完了

网友:
烤箱烘干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主板上没电池吧,有电池就完了

有啊,忘记拿掉了,不知道有没有短路或烧件啊,不管了现在吹干了,再有太阳再晒,再去测试下,如果有问题再解决吧,都这样了,没办法。

网友:
我FUCK。用冬天烤火的小太阳 烧烤不急 OK了,这样简单

网友:
烤箱最安全了,BGA可能会爆桥!!!

网友G:
把电池拿下来,用吹风机多吹吹就可以了。

网友H:
什么都没有那就用酒精代替吧重新刷一遍翻新的都这样干过

网友I:
拿个电吹风吹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都没有那就用酒精代替吧重新刷一遍翻新的都这样干过

呵呵,运气也真差啊,刚用完,刚从淘宝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池拿下来,用吹风机多吹吹就可以了。

嗯,没事最好,有事不严重就好,如果不行,那还要弄板子啊,一张是朋友的,一张是熟悉人介绍的,希望有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个电吹风吹吹再说。

嗯,也只好这样先了,希望有好运

网友:
哈。。你这记性跟我有的一拼,我上次都把两块一模一样的板拆桥,拆错了,,因为没有修改,*脏话*,,,,想想脑子都一片空白,

网友J:
没有bga可以用电炉子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bga可以用电炉子烘干

呵呵,这些设备都没有,只有吹风机,现在用吹风机吹干了下,等天气好点,再晒下太阳,希望没有问题,呵呵,谢谢。

网友:
烘干后再上机测试下,一般没问题。如果坏了可能是某个件坏了。忘了哪个件了。水洗的话以后要把这个拆了再洗。或者买香蕉水,天那水,无水酒精洗

网友K:
只要没通电 烤干后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没通电 烤干后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电池忘了拿掉,等这几天有太阳在晒下后通电测试下。

网友:
不要加电就行,直接烤把,把水烤干了

网友:
主板就好用烘干箱烘一下,这样能保证主板的潮气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