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KTC显示器

楼主(2015-05-19):
20寸宽屏,显示后1到2秒就黑掉了。不是暗屏哦,求指教

网友A:
灯管 灯条  高压板 电源板 升压板 驱动板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 灯条  高压板 电源板 升压板 驱动板看看吧

这是维修+学习一步一步进行呀,哈哈

网友:
屏线的问题,你换过或重插

网友:
黑屏后电源指示灯的情况如何?

网友:
楼主还是先从拆开始吧...............

网友:
指示灯什么颜色是LED的还是LCD的

网友:
高压,灯管,问题,换高压条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