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C bios 亲测绝对好用。~~

楼主(2015-05-19):
此BIOS百分百绝对好用。  淘宝上面的买,自己亲自验证过的。

x550LC 2.rar

网友(2015-07-04):
板号是多少啊,显卡什么型号?

网友A:
刷了跑0.44,BIOS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到底好用没?

网友B:
也没刷好  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刷好  BIOS有问题

BIOS肯定没有问题。我自己亲自测试过的。

网友(2015-08-31):
版本号是不是REV2.0的

网友:
独立 还是集成

网友:
到底能不能用啊

网友C(2015-10-02):
刷好一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好一台,谢谢

你机器是 I 几的,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跑0.44,BIOS应该还是有问题

我的机器跟你一样也是跑0.44 没亮。你的原始故障时什么呢,跑多少电流

网友:
我的电流0.83独显,自动上电,不显示

网友(2015-11-17):
华硕的BIOS  特别要注意 版号 显卡  独立还是集成   LZ这样发帖

网友(2016-01-06):
我的版号是X550LC REV: 2.0 能用吗

网友:
今天刷了个2.1的  我的板子也是 2.1  驱动全部打不上

网友:
集成X550LC REV.2.0,刷好一台

网友(2016-02-26):
我的也是上电0.44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这个BIOS 是什么版本的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