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BIOS提取的2种方法

楼主(2015-05-19):
今天不知怎么了.来了2块DELL的都要刷BIOS.虽然最后不是BIOS坏.但百度来的DELL  BIOS的提取方法共享一下给大家看看.老鸟路过

至于怎么去官网找BIOS.或怎么看主板的型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435-1-1.html
这版主里面已经很详细了

下面是2种方法

一种上面的图标的.只要双击它
就会出现下面这图:

然后再复制下面这些英文.是放BIOS的位置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Settings\Temp
打开我的电脑.或者运行那里也行.粘贴上去

回车后你就会看到

多出一个这个文件夹

里面ROM那个就是BIOS

另一种

这种图标的  就改个数学的名字.越简单越好. 比如”1”
D盘或其他盘新建个文件夹(也是越简单越好)
开始那里点击运行  进入DOS模式.
如图:

然后进入你新建的那个文件夹
我的在E.我这里是1
CMD那里输入E:
如图

进去后.再输入CD 1  (CD空格键+1)
如图:

然后再输入1 –writeromfile(1空格键 +   –writeromfile)
如图:

点回车后  出现如下图:

再然后就能看到你文件夹里面多了一个1.ROM这个文件了

这个1.ROM就是BIOS文件了

都是抄来的.如果有雷同.请删贴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自己试试

网友A:
直接解压也可以吧

网友B:
只对于DELL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解压也可以吧

不行.里面没解压那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对于DELL有用吗?

是的.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
不错的办法,下次试试看。

网友:
这个我经常分离,但是INTEL原装主板 怎么分离啊,还有就是华擎的主板BIOS我也不会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