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种新式的内存打值卡到底怎么看?哪个点重要?

楼主(2015-05-19):
在线等,大神一定要给我解答,一直刷新回贴

网友:
额  除了VDDSPD和 两个总线   别的打阻值可以了

网友:
淘宝    有说明书的啊!

网友:
SCL SDA SPDVCC  VCC      其他的打值就行

网友:
这种我也有,一般这卡就是测量下SCL  SDA  VDDSPD  CLK  三代有复位, VCC供电要自己去找,VTT也是一样。

网友:
你这种没有什么相关测量,现在新版本与之前DDR2一样有供电、时钟、复位、系统管理总线的测量点。

网友:
z这个太简单了,有比这个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知识。

网友:
这卡不是早就有了嘛

网友:
没什么效果的东西,用这个,我不如扎线量

网友:
去淘宝买,,有说明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