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绿盘开自校,不出盘

楼主(2015-05-19):
今天修个1640的绿盘,自校日志如下:2015-5-19 上午 07:44:45 All Steps: 51, Current: 12
2015-5-19 上午 07:44:52 Set SelfScan Step to 3 - OK
2015-5-19 上午 07:44:55 Clear IBI Abort Code - SUCCESS by  - -
2015-5-19 上午 07:44:55 Set SelfScan Step to 3 - OK
2015-5-19 上午 07:44:56 Enable PST Mode - OK
2015-5-19 上午 07:45:08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2015-5-19 上午 08:43:43 C3 - 调整磁道密度 - SUCCESS by
2015-5-19 上午 08:43:43 C8 - 调整扇区密度 - Start
2015-5-19 上午 11:38:45 C8 - 调整扇区密度 - SUCCESS by
2015-5-19 上午 11:38:45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23:56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23:56 B1 - 快速扫描/测试用户区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31:21 B1 - 快速扫描/测试用户区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31:21 B2 - 用户区优化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31:21 B2 - 用户区优化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31:21 F7 - 清除单位时间错误数据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1:24 F7 - 清除单位时间错误数据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1:24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1:28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1:28 DD - 增益校准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1:33 DD - 增益校准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1:33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1:37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1:37 D5 - 测试簇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1:42 D5 - 测试簇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1:42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1:56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1:56 D3 - 处理扇区数量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2:00 D3 - 处理扇区数量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2:00 D2 - 加P-LIST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2:05 D2 - 加P-LIST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2:05 3402 -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3:10 3402 -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3:10 D7 - PE扫描测试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6:16 D7 - PE扫描测试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6:16 BB - SPT全写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6:19 BB - SPT全写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6:19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6:23 B9 - 低级格式化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6:23 BA - SPT全读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6:28 BA - SPT全读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6:28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5-19 下午 01:56:49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5-19 下午 01:56:49 DC - ********校准结束******** - Start
两次了不出盘,请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只有多换几个通刷看看

网友:
后面流程都秒过了,出个P盘呀,自己先检查前面的流程有没有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