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一体机,A45D01不触发,

楼主(2015-05-19):
ACER Z1220不触发,有时接上电源自动开机,掉电,

网友:
IO IT 8728F 换过,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图纸啊 根据时序来修啊 3 5V有没有 信号有没有跳变 这个机器应该是要自动触发的

网友:
请搜索一下论坛 是否有图纸,找张图纸对对,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触发信号跳变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

网友:
主板保护的症状啊,是否哪里短路啊?

网友:
里面主板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式的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COMS电池取掉试下会不会自动触发。说不定是开关坏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早上接电源可以自动开机显示正常,大概到了桌面就掉电,0.030A正常待机电流0.033A。掉电了按开关没有反应,开关去掉。单按主板开关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