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2CA 进水移魂大法维修 附带维修记录

楼主(2015-05-19):
今天一早上就下了大雨,看来也没啥人来修电脑了。吃完早餐后没想到还来了一台机器,不过是同行的。机器同行已经拆开了,底部型号是X502C,板号是X402CA REF;2.1    先上张图
拿到板子看了下,是进过水的,同行也稍微处理了下,充电芯片BQ25A引脚也腐蚀了,拆下芯片看引脚掉了几个,焊盘引脚也有腐蚀,用刀片刮下焊盘在加点锡就可以用了,不用补线,这芯片小 补线也麻烦。。。
开始找芯片,芯片盒子里没发现有这个BQ25A的充电芯片的,只能在料板上找了,发现了个一样的板  就是版本是2.0的, 可以看到这个料板左上角都黑了,这是以前在BGA上想要烤板。没注意看档位,就。。烤焦了。废话说多了,,继续看这个板,芯片换上后通电,电流000,测了下公共电没电压,接着测隔离管G级,0V,打了下MOS管阻值正常,看来应该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了,测了下BQ25Q的供电VCC没有,难道问题就在这里!! ,可以看到VCC供电是VIN从PD6下来经10欧电阻到芯片20脚VCC,测了下10欧电阻上端19V  连接20脚VCC  0V,断电打值电阻无穷大了,更换10欧电阻20脚VCC已经有19V了 ,但是电流还是000,按开关没反应,3/5V也没有了,难道是待机芯片没供电 开启 之类的条件,这时候时候无意中测了下充电电感电压竟然是19v,  这么高的电压不正常,就算接上电池也不会这么高电压,测了下电池隔离管,G级25V,使公共点电压通过MOS管给电池供电, 第一反应就是管子坏了,打了下MOS管阻值正常400多,想想G级25V不像是短路,25V的是充电芯片11脚BATDRV输出的,当电池模式时候芯片才会输出高电平的电压给MOS管G级,用电池电压供电,,那问题不就是没检测到适配器,直接测下了芯片5脚ACOK没电压, 芯片输出ACOK的条件是ACDET电压在2.4--3.15V实测没电压,想测了上拉电阻上端有没有电, 发现电阻已经掉了,从料板上相同位置拆了个过来,上电电流已经跑到0.55了,按开关可以关机,接屏幕 亮机了。耗时40分钟,发贴一个半小时,发帖比修板累,挺久没发帖了,分都快用完了,不得不发个贴贴增加点下载下。。。。标题有点那个,,不得不诱惑大家进来,来了就加点分呗!!!!!      不会让你们白加分,分享下自己做的维修记录,之前发帖也有分享过,不过这次是更新过的。大部分都是自己修过的,有的是通病和论坛看到记录下来的。。

华硕;

K42JR  开机电流1.2  1.5不亮机,换VTT总线供电MOS

K42JR改良版1.5 1.6不显示,总线供电MOS管换成大功率的,刷BIOS不行后换桥解决
K42JR rev 4.1 开机电流有时2.0掉电,有时1.5,换HM55桥解决

A42J 内存槽K42JC;装显卡驱动快到桌面黑屏,不用拆机直接把BIOS拷到U盘,开机按F4刷新BIOS就能解决

K43SD上电0.8,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没抓到波,刷BIOS解决

K43SD开机1.5不显示,可以关机,关机后就开不了了,拔掉电源在开才可以,开关的休眠信号LID#出问题,短接左右两个脚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可以按出问题时不开机故障修,一个个查待机条件就可以修出来

K43T 板号LA-7551P上电000,没待机电压,测了19V公共点有电,待机芯片的1/6脚开启信号没有,开启信号来到PQ307是个6脚的N沟道复合MOS管,2/55V电压,拉低了3/6EN1  EN2,继续追查PQ308NPN三极管没有导通使VL5V电压加到PQ307 2/5脚拉低了ENPQ308导通条件是B级要有5.6V的电压,B级是有VS经分压电阻分压而来,实测B级只有1.V左右电压,怀疑分压电压坏,更换分压电阻解决。

X84L  板号K43LY,2.0,开机电流到0.8左右重启,1.8VRT9018B发烫更换一样,RT9018B输出的1.8V被拉低成1.1V,断开隔离点正常,后级短路,一个一个拆,拆到给显卡供电转换的一个MOS就正常了,显卡那边有短路,发现有一小电容发黑,更换OK

X84L板号K43LY.2.0,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4可以关机,刷BIOS解决

A43S板号K43SA开机1.2没跳变显卡没过,显卡小板背面26MOS3.3v1.8V偏低,管子没完全导通,拆点MOS管把DS级连一块就解决了。

K43SV REV;3.0 不触发,电流0.2,有3/5VIT8572E 125脚开关到EC有高低高跳变,56PM_PWRBTN#3.3v按开关没跳变,怀疑EC坏更换EC解决、
K43SV  REV3.0 开机暗屏和分6个小屏,分屏都是显卡问题,先加焊显卡看看,还有分屏,换屏一样,换屏线就不分屏,但是还会暗屏,测量屏接口19V正常,开启和亮度调节3.3V也正常,捣腾了12小时,又测了下屏接口条件,开启和亮度调节还是3.3V正常,发现19V不正常,为7V左右,跟着线跑,来到了一个电感两端都是7V看来不是电感问题,接着来到一个0欧电阻,一端19V一端7V,问题就在这了,断电打值电阻无穷大,更换电阻亮机解决。。。

K53SV REV;2.1  开机电流1.1,没跳变,内存有SMBUS,排阻没持续波形,集显供电没有,刷BIOS解决

X45VD REV;3.0 开机电流1.1,无集显供电,内存SMBUS有波,刷BIOS解决

X55VD REF; 3.3 开机到ASUS画面就卡住,卡LOGO,拆机刷BIOS解决

N56VM REV;2.3 开机屏幕灰屏,拆机刷BIOS解决

                   联想

Y470短路通病,接适配器直接大短,,在排线接口旁边Q68Q80中间那个电容

Y470装显卡驱动蓝屏或认不到独显都是U49 1.5V1.5V_VGA供电没电压,通病。

Y470装电池进系统后在插上适配器会暗屏一般都是屏幕问题

Y470板号LA-6884P电流到1.1不显示,刷BIOS后待机电流就变成0.3,后级有短路或二级电压先出来了,测量没发现短路,35V转换的二极电压先出来了,后来发现Q107 C级一电阻掉了导致二级电压的转换管子不能在待机时截至,估计电阻就是焊BIOS时焊掉了,开机时导通,100K电阻补上就解决了。

Y470不认独显,没有1.5VS_VGA电压,U49不导通G级没电压,+VSB 19V断线,飞线解决

Y450装硬盘开机卡LOGO,拆硬盘就能过画面,换硬盘也一样,更换硬盘接口4个耦合电容解决

Y450进系统桌面打开鲁大师掉电,不打开鲁大师用几分钟也是会掉电,有时还没进到桌面就自动关机,示波器测量个个电感后端,测到显卡供电VGA_VCORE发现有杂波,更换PC30PC34PC35解决。

B460开机电流1.1掉电,拆掉TPS51123ENO13脚电阻解决

V460板号LA46,公共点大短,保护隔离的2P管都烧黑了,管子更换后公共点对地145,阻值不对,打个个电感阻值,发现CPU供电电感阻值也是145,供电用的是铁壳MOS管,通病容易坏,更换后正常了,上电电流直接0.4—1.2不亮机,刷BIOS一样,后来摸到U64发烫,这个是5V_S55VUSB接口供电的,打输出脚68脚阻值,6脚对地0,追查后级到USB2接口,TC2电容短路更换后正常了,还是不亮机,电流还是1.2没跳变,怀疑CPU坏更换测试U就可以亮机了。

Z460 板号LA-5751P REV 1.0,通电电流0.4,公共电阻值150欧,公共电只有14V,保护隔离管子G19V,后来判断是后级短路,充电电感阻值和公共点阻值一样,最后更换充电芯片解决。

E430C板号LA-8131P,上电0.4,保护隔离不过,2P沟道MOSG级是19级,测量公共电阻值45,有短路,烧鸡烧到屏接口下面Q2105旁边的一个0603电容短路

Y510,待机偏大,0.158,只有19V3/5V没电压,待机芯片发烫,通病芯片旁边的开机指示灯贴纸下电容短路,更换解决
E49 纬创11310-1 LSS-1上电0.4,不出CPU供电,COMS电池放下电,电流上去了,多试几次又不行,电流0.4不出CPU供电,BIOS程序出问题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从简单的做起,上网下了一个程序,刷上亮机了,测试一天没问题,用了几天机器返修了,加焊CPU供电的玻璃MOS管解决

SONY

MBX-202
M791 MAIN  1.0
上电无待机电流,公共没电压,保护隔离没过,保护隔离是2P沟道MOS管,测量P沟道MOSG19V,只能通过第一个MOS管的体二极管,测BQ2475128PVCC19VDC_IN通过两个电阻分压2,7V5ACDER4ACDRV#正常为低电平,实测为19V,不正常,准备换芯片,没找到芯片。之后测量公告点对地短路0欧,看板发现+1_5VRUN供电的上管电容底部有裂痕,更换OK
                东芝TOSHIBA

L600-57B

DATE2DMB8F0 REV:F

开机电流0.5左右掉电了,测量EC脚位上SLP_S3#,SLP_S4#,都正常,掉电一般是少电压,或少PG,接着测量个供电都正常,HWPG也有,刷了BIOS一样,换桥后解决,如果进系统过几分钟会掉电,在换个BIOS就行了。有的机器进系统掉电,CPU也有问题。

               三星SAMSUNG

R518

上电电流0.3,无CPU供电,把内存,桥,总线都测了一边,发现1.5V桥供电只有0.5V, 1.5V供电上管G0.5V,下管5V,供电芯片U17,17D2DE输出2PWM,1.5V1.05V,加焊芯片OK

R458

BA47上电电流0.8不动,加焊显卡、北桥一样,最后刷BIOS解决

                   宏基ACER

S3;机器进了一点水,处理好后上电,有3V.5V1.5V内存供电也有,总线供电只有0.45V左右,这个机器的供电是前一个供电正常后输出PG开启下个电压,1.5V内存供电正常后输出PG开启总线供电,测量PG没电压,断开这条线路,测量1.5V供电输出的PG3V,所以是总线供电芯片拉低的,更换后OK

4738G;板号DAOZQ9MB6C0D开机10来秒就会掉电,广达的板一般能显示掉电都是桥问题比较多,加焊的话进系统只能坚持23个小时也还是会掉电,更换HM55桥就可以解决了。

机器型号; D725电流0.9不显示,刷BIOS不行,烤板加焊IBM南桥解决….

E1-471g-53214g50m.       板号DAZQSAMB6E1,插电大短路,公共电对地0,用19V电流0.8A烧公共点,摸到CPU供电PC124电容短路,更换OK
AMD板型号忘了,上电电流1.2左右怀疑显卡,桥虚汗,风枪加焊一样,AMDRTC电路有问题会不跑马,无复位,但不影响开机,测量RTC供电正常3.3V实测只有0.8,拆掉限流电阻判断3.3V是被桥拉低,更换OK

4560G AMD 板号JE40-SB-MB10273-1M  上电0.6--1.1--1.4--1.6-0.9可以关机,内存也有持续波形,不出EDID信号,刷BIOS、加焊桥一样,机器拿过来显卡已经被重值过的,换了216-0809000的显卡解决。

E1-471G-53212G50M 板号DAZQSAMB6F1;快到桌面地方黑屏,刷BIOS、换内存都不行,最后换CPU解决

              神舟
A550-I3,板号DAOQL4MB8E0,上电0.8不显示,吹显卡没用,查HWPGDU14,用表笔测量输出端4脚和分压电阻时发现电流上去了,接着加焊芯片和电阻解决,用了两个月机器就返修了,最后换U14解决
             戴尔DELL
N4110;板号DAV02AMB8F0,REV;F,不触发,待机条件正常刷BIOS解决
N4110;电流0.6A没过内存,一般都是U25虚汗

没有全部发上,发帖的字数受限制了,打包压缩发上来,需要的就下载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小小白表示看的有点乱 但感觉楼主好牛B的感觉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果断收藏。。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

网友:
记录做的真好

网友:
你也可以把自己修过的故障记录下来,以后修到还能翻出来看看

网友:
咋没人加分呢

网友:
下载了不解释。。。

网友A:
“25V的是充电芯片11脚BATDRV输出的",连到PQ11的G极,PQ11的S极是接 适配器 19V,PQ11 是P形MOS管,怎么能导通?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V的是充电芯片11脚BATDRV输出的",连到PQ11的G极,PQ11的S极是接 适配器 19V,PQ11 是P形MOS管,怎么能 ...

看清贴 是N沟道的   大哥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tus experiencias

网友:
用心发的好帖,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修机功力不错呀  只是现在修机利润低下呀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不好修,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贴 是N沟道的   大哥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才看了一下 BQ24725资料,BATDRV PIN ,charge pump output to drive battery to system n-channel mosfet, 确实是 N沟道的,不过,我还有疑惑,按您的电路图,假设适配器没插上,MOS没有开启时, 电池的电已经能顺着MOS管的体二极管流向系统,而通过G极控制MOS管开启时,电流还是顺着MOS管的体二极管流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才看了一下 BQ24725资料,BATDRV PIN ,charge pump output to drive battery to syste ...

都一样能过去,MOS没开启 过去的是小电流的,有开启是大电流

网友:
充电电感PL4的电压异常,MOS管能双向导通,是查出问题的关键,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是很好修,上次我修了一个华硕不触发的,修的头都大了,南桥换了,还是不触发,最后发现待机没有产生PG信号。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案例解说。学习下以后会受用的。

网友:
感谢lz啊 对我们来说这些帮助很大啊

网友:
地下有通病记录,还写的这么详细,楼主你是活雷锋呀!

网友:
写的这么多 看的都晕了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案例很多 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 的维修经验有用 ,果断下载

网友:
写的非常的详细收藏

网友:
不错的记录 很清楚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维修记录很不错,收下了

网友:
这么多的维修经验 总有一条适合你我

网友:
战绩卓越,令人佩服

网友:
楼主这,维修的思路,就是牛B

网友:
相当一个维修的总结呀

网友:
都是通病 维修,快修

网友:
X402CA的电路图传个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