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暗屏故障求助(非常规故障)

楼主(2015-05-19):
小弟自个的sl400用了多年,爱不释手,近年感觉背光发黄,转动屏幕时背光忽明忽暗,最后只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可以亮。最近彻底不亮了,仔细看看还是有显示,上网查了下说这个是通病,暗屏故障。本着DIY精神,自己拆机摸索,发现以下现象,但还未排除故障,请各位大神指点
1.外接HDMi显示器,显示正常。
2.换整个屏幕组件(同事的旧机器,据他说能够显示画面,但是花屏,估计显卡问题),依然暗屏。
3.

测量此电阻两端电压,均为20v,说明未断路。
4.

此电容左侧电压20v,右侧0v,应该正常

测的j4602 1,2,3引脚电压0v,正常。6,7,8电压20v,正常。4,5引脚0v,不正常(正常应为3.3v)
当我测量时,不小心搭接了引脚5和6,屏幕显示正常!但手一抖,不知道又搭接了哪个引脚,短路,电脑断电了,再开机,还是暗屏,重复搭接5和6,依然暗屏,没有出现前次正常情况。

测J4601 脚2和3电压3.3v(不知道是否正常),脚4为3.3v,正常。

到此为止,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了。我不能确定高压板或者灯管是否有问题,这如何判断?
感谢版主@泉泉哥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900-1-1.html给我很大帮助。
期待大神能够给我指点!

网友:
从屏上连一根线,搭到56脚

网友:
这个自己不专业还是不要动手,免得故障扩大,找专业人修吧,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A:
直接点看4 5脚来源.但手要定,多喝两杯,不能再抖了,这小心脏

网友:
是不是你的LID出了问题

网友B:
屏线看一下吧,因为使用时间也长了,据楼主描述,可能是屏线,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机器都是通病遇到的

网友:
看看保险有没有断

网友:
SL400的通病 20V屏供电滤波电容耐压不够导致的电容击穿短路烧保险

网友C:
这机器通病就是你说的暗屏,一般解决是你第一次量的那个保险加旁边电容坏了,替换即可。我昨天接到一台sl400,灰屏,左轴断引起的屏线松动,插紧就好了。

网友:
已经严重了  如果是我 我会先怀疑屏线屏幕  显卡  和打下阻值电压

网友:
有时候没必要一定要去查条件  就好比名知道是那得问题  还有查一查

网友:
还是找人修吧,你这样会搞坏的

网友:
找个灯管是好的坏屏。。插到 高压板上就知道了。。或者测试一下高压板的控制脚。。 无电压 加载一个3.3V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4PIN背光开启5是背光PWM

网友:
保险换了没有,这个是通病

网友:
不会搞就别自己动手,以免故障扩大 ,别把主板烧了 得不偿失,找个转业的搞吧 又花 不了几个钱

网友E:
天啊,,,下载客户都自己动手了。。。我们还有撒子搞哦!!

网友F:
再搞就不是单纯烧主板了,估计高压也快挂了

网友G:
确定不是通病的话,就给专业的修吧,又不用多少钱.

网友H:
新手别瞎动板子 !!!  别搭五脚和六脚了 !!!  烧坏显卡就报废了!!  查 屏线 和休眠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看4 5脚来源.但手要定,多喝两杯,不能再抖了,这小心脏

有木有相关电路图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看一下吧,因为使用时间也长了,据楼主描述,可能是屏线,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把屏线去掉测j4602的电压也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通病就是你说的暗屏,一般解决是你第一次量的那个保险加旁边电容坏了,替换即可。我昨天接到一台sl40 ...

电容测量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4PIN背光开启5是背光PWM

无电压,也就是上游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搞就不是单纯烧主板了,估计高压也快挂了

主板还是正常的,外接hdmi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啊,,,下载客户都自己动手了。。。我们还有撒子搞哦!!

请教你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定不是通病的话,就给专业的修吧,又不用多少钱.

练练手,有无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别瞎动板子 !!!  别搭五脚和六脚了 !!!  烧坏显卡就报废了!!  查 屏线 和休眠开关!!!

谢谢提醒,5脚应该是3.3v,电压大了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别瞎动板子 !!!  别搭五脚和六脚了 !!!  烧坏显卡就报废了!!  查 屏线 和休眠开关!!!

明天试一试屏线。话说和休眠开关什么关系

网友J:
把屏供电3.3引导4.5脚试试

网友:
把保险附近的那个电容去掉,看看能好吗?

网友:
买条通用高压条点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屏供电3.3引导4.5脚试试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高技术含量的东西

网友:
这个可是高手操作的

网友:
超级佩服啊牛人大师啊

网友K:
兄弟 你是搞维修的吗 不会修就不要修  到时候搞得稀巴烂 就真的修不好了

网友:
根据泉泉哥的帖子,楼主测量J4602时,不小心把5,6脚连在一起了,5脚3.3V,6脚19V,如果不烧件,楼主太幸运了,因为对于笔记本来说,电压差太大了。电路保护后,又连接了5、6脚一次,屏不再显示了,估计有件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木有相关电路图提供

看看泉泉哥的这个帖子 ,数据很全的,楼主找对了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900-1-1.html

网友B:
楼主看过了泉泉哥这个帖子,为啥不测一下+LCD_VCC这个电压呢,文章中都告诉你方法步骤了

网友B:
对比一下,泉泉哥修的板子,
J4602的4脚BL_EN信号没有正常的电压
5脚BL_PWM信号有正常的3.3V,所以泉泉哥没有分析BL_PWM信号的组成和来源

楼主修的板子
J4602的4脚BL_EN信号没有正常的电压
5脚BL_PWM信号也没有正常的3.3V,

分析楼主这个板子的J4602的5脚BL_PWM信号没有正常的3.3V,BL_PWM信号由两个信号组成的,分别是来自ECIT8752E_L  的88脚 BL_DA 和34脚的LCD_BL_PWM,所以应该还应该再顺着这个线路去查一下,分析一下EC为啥不发出88脚 BL_DA 和34脚的LCD_BL_PWM这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 你是搞维修的吗 不会修就不要修  到时候搞得稀巴烂 就真的修不好了

是搞维修的,不过不是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泉泉哥修的板子,
J4602的4脚BL_EN信号没有正常的电压
5脚BL_PWM信号有正常的3.3V,所以泉泉哥 ...

你的回复很赞!很有用!谢谢,我再往上游看看。您说的ECIT8752E-L是哪个部件,我没有在图上找到。您有相关电路图?谢谢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过了泉泉哥这个帖子,为啥不测一下+LCD_VCC这个电压呢,文章中都告诉你方法步骤了

+LCD-VCC的来源U4601,这个部件我也没有找到,板子上没有标注

网友:
高压或者LED坏。

网友B:
怎样才能确定是高压还是LED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确定是高压还是LED坏呢?

据楼主描述最初的现象,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楼主描述最初的现象,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

你还是拿到专业的店里去看吧。。 也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

网友:
什么原理?我换了一个屏幕组件,包括led和高压,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楼主描述最初的现象,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

我换了一个屏幕组件,包括led和高压,还是一样的现象,不会换上的屏幕也是坏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换了一个屏幕组件,包括led和高压,还是一样的现象,不会换上的屏幕也是坏的吧

是刚刚换的还是换的昨天说的花屏那个本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刚刚换的还是换的昨天说的花屏那个本本的

花屏的那个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刚刚换的还是换的昨天说的花屏那个本本的

一会打算两个引脚直连3.3v电压试一试

网友:
测量不好是要烧主板的,别问我为什么,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高压条被你搞短路了

网友:
统一回复下,保险和电容没有问题,测量值都正常。反正是破电脑,搞坏了也不心疼,理工男都喜欢搞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