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脑主板报警音判断电脑故障

楼主(2015-05-19):
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如果是电脑出现故障的话,那么主板就会发出警报音,这些警报音的提示也是都不一样的,有长有短,有断断续续,也有连续鸣响等等。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警报音的提示来进行排除故障,现在主板常用BIOS有Award和AMI两种,它们有两家不同厂商都生产的,所以他们的代码定义也是都不一样的,下面系统部落给大家介绍这些警报音的提示有哪些。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Award BIOS的报警音代码:

1短:系统正常启动。恭喜,你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下面是AMI BIOS的报警音代码:

1短:内存刷新失败。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不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更换一条内存。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换内存。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中央处理器(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

通过教程中的警报音长短对应,我们就可以判断电脑故障。

网友:
鼓励发帖!

遵守版规 不要发布别的网址!

恶意推广 禁言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