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5-19):
神舟-优雅A420P-i3的主板型号E450 Ver:1.1  code:ka27主板通电电流能跳到1A左右,为什么不能开机

网友(2017-06-02):
好巧   我也是这个问题 刷了BIOS 也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 我的是单桥 集成的 显卡 和你说的一样  换了南桥也是这个问题 有解决了没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后开 看到IO 芯片哪里有  进水 的  痕迹 换了就好了  。。我也是刷BIOS  换南桥 都是这样

网友(2017-10-31):
这个好像是通病哦,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