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苹不开机 、开机电流70MA

楼主(2015-05-19):
  客户送来一台iphone4,手机是从我这里买的行货机,以前有过一次听筒声音小,是出音网灰尘多。这次是不开机了,说是接完一个电话之后就不开机了,电了充不了,拿来的时候以为是小问题,按开关键+HOME键重启就OK了,结果按了半天都没反应,也不连接电脑,只好拆换个电池试试也不行,夹电源开机电流70MA左右不动,认为是主板问题。因为是行货,就是客人自己拿到保修点去,保修点说不开机的需要发票和三包卡,还缺一不可。客人只好拿回来了。

  我想接完电话就不开机了,怎么也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先把主板拆下来接电源试,看电流可以开机,再装上显示屏也可以开机,装回整机不开机,还是70MA不开机,真是奇了怪了,我接电源开机都是主板上开机的,不是按开关键开机的,难道是开关排线有问题,拆开开关排线接电源,主板开机,到这里就知道是开关排线的问题了,换了就可以了,有些时候是光感受潮,清洗一下也可以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个办法,连上电脑按HOME键

网友:
LZ正解,开机排线感光受潮腐蚀造成,换排线就搞定。

网友:
开关排险坏了。有开机电流……???

网友:
有时候感光排线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逻辑能力要非常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