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1 集显BOIS,测试好的

楼主(2015-05-19):
修一台DELL 2421笔记本,集显,故障外接电源短路,换MOS管和51216电源管理后能正常开机,但是出现不能关机彻底,休眠不能唤醒的故障,后来找到一样的机器把BIOS数据复制过来重刷后正常!另外发现这个机器只能使用mxic 25L6406E 这个原机器型号的BIOS芯片,拆原机的BIOS芯片用编程器写入多次都不能正常校验通过,怀疑坏了,但是装上后能开机,点不亮屏幕,换其它型号的8M的芯片刷同样好的程序机都开不了,又找不到这个原型号芯片,反复清除刷写后竟然正常校验通过,装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
发错了BIOS,编辑就发不上来了,补发一下!

VOSTRO_2421 集显ok mxic 25L6406E @wson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