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l-501 CPU供电缺相,怎么修呢

楼主(2015-05-19):
黑潮bl-501 CPU供电缺相,
本来Cpu是有四相供电的,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只有一组上下管的G极有波形,另外三组没有波形,Cpu Ic型号是Up6206AK,换了Up6219故障一样,偶尔还发现Cpu Ic旁边的小对地电容居然冒火星,拆下测量也没有问题,
Cpu供电测得1.05V,Cpu也不发热,
全板的时钟复位也有了,怎么修啊?????????

网友A:
先排除冒火星的故障。

网友:
从冒火星的地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冒火星的故障。

冒火星已排除

网友B:
请问题主板有复位、能显示不,如果能显示应该是节能了,如果不能显示查其它两相供电的PVCC\BOOT等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C:
额,,这种问题,很让人头痛,上次接到一个黑潮的服务器扳,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我把边上6206小电容。电阻基本上全部换了,后来发现时旁边一个小三极管。,我还以为是二极管,换了就好了,,搞了小半天

网友D:
冒火???肯定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板有复位、能显示不,如果能显示应该是节能了,如果不能显示查其它两相供电的PVCC\BOOT等条件是否 ...

不跑码,不显示,PVCC,Boot,En,VCC都正常,升压二极管拆下测量没问题,升压电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冒火???肯定有短路,,,

没发现短路,打冒火星的那个电容对地300多,也正常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额,,这种问题,很让人头痛,上次接到一个黑潮的服务器扳,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我把边上6206小电容。 ...

三极管倒是有两个,不过那两个是组成Pg发出去的,除了三极管还是这个小八脚,具体引脚定义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倒是有两个,不过那两个是组成Pg发出去的,除了三极管还是这个小八脚,具体引脚定义不记得了

查下图吧,,像EN呀,DVD那些供电,信号都正常么,,有示波器最好了,,我也没有,,

网友:
芯片管子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