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 4752G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5-19):
宏碁4752g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6 不动了, 内存条换了, 电压 3v 5V 都有了,
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大家看看,提醒下、.....
不显示

网友:
从供电部分查起,既然35都有了,那就是还缺电压了

网友:
3 5V是待机 触发到0.6 关待机什么事 菜也别菜到这个程度吧。 0.6应该是缺CPU电压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量。没电量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那个电压还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