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惠普求助

楼主(2015-05-19):
惠普康柏511主板客户送来时:能开机,用一会就掉电,经过更换TPS51124芯片后,出现机器大短路,北桥很烫,其他正常。

网友:
是不是芯片是坏的或者没装好啊  把他换回来在试试

网友:
北桥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了51124  电压出来了吗? 电压不对北桥也有可能烫!

网友:
对啊   看看 北桥电压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