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T2-L01 LCD无显示

楼主(2015-05-19):
机型:华为MT2-L01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LCD不亮,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均正常。

分析过程:1.更换A壳,故障依旧。升级固件到最新版本,排除软件故障。检查单板外观是否良好,若外观异常则优先维修异常区域。测量Z1601、Z1602各PIN阻抗是否为480。若异常可断开Z1601、Z1602来判断是后端还是前端出问题。测量LB1601阻抗是否为550,测量LB1601、LB1666阻抗是否721,若异常则排查通路上相关器件。

2.测量C1665(477)、C1637(477)、C1671(366)阻抗是否正常。若异常则排查相关通路上的器件。测量LB1603(1.3998)、LB1604(0.5332)二极体是否正常。若异常则排查相关通路上的器件。

3.测量L1601、L1600是否相通,若不相通则更换相应异常器件。        开机测量C1671有无1.8V,若无1.8V则更换PMU。开机测量LB1603、LB1604电压是否为5.6V,若不正常则更换U1601。装A壳开机测量D1600是否为18V,若不正常,排除D1600本体故障后更换U1600。若经过以上步骤测量不出问题,则更换CPU。

根据以上步骤测量,发现D1600输出电压仅有15V,达不到屏亮的条件。最终结果更换U1600,重新测量,故障排除。
小结        :维修LCD无显示故障时,要注意单板外观是否良好,特别是J1601,此接口较易损坏。因升压电路工作时的电压达到18V到50V,故U1600较易被击穿,60%的黑屏故障时由于 U1600损坏导致。

网友:
楼主是有工厂的维修图纸吧

网友:
好屌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啊,要是能在加上电路原理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