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5-05-19):
接修一台CQ42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不显,外接正常。查屏接口,39.4019V正常,43v正常,1.2.3+3vlcd-con0。此信号由显卡发出,显然是显卡问题,但加焊无果,那就换显卡吧。换完后,3.3V出来了,但暗屏,把屏拆下来测试正常,怀疑屏线,手头又没有。管它呢,先拆开看看再说。还真的发现断了一根,接好后满心欢喜的开机,还是暗屏,接着查吧,发现37脚无电压。此信号电压分别来自显卡的DPST_PWMEC21脚发出的PWN-VADJ。测显卡输出信号电压为0EC发出的电压正常,但板子上R50未安装.心想,既然显卡无输出,那R49还有什么用,干脆把R49装到R50的位置上,开机一切正常。

经会员举报  本人核实   此贴为抄袭贴  10楼有原贴链接   取消加分   扣分警告

13073597567 -1
89757A -5 剽窃可耻
句容诚信电脑 -10 抄袭可耻

网友:
大家加点分嘛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vadj应该多少V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呀,纯属瞎蒙哈哈,运气来了挡不住呀

网友:
分已加,请回血,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呢?

网友: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秒杀 这种问题一般多要秒杀

网友:
佩服,不知道你怎么知道那些知识的,我也想学,但是长时间修不到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估计也会忘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183-1-3.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以经核实  确为抄袭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呀,纯属瞎蒙哈哈,运气来了挡不住呀

这个贴子是抄袭的

网友:
楼主发自己的贴赚分才是正路   歪门邪道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A:
靠,我还加分了,这不是欺骗我幼小的心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183-1-3.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真是火眼金睛呀?

网友:
修到过这种问题没修好换板了 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靠,我还加分了,这不是欺骗我幼小的心灵吗?

你给他加的分 我以经取消了  还扣了他分

网友:
做人要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他加的分 我以经取消了  还扣了他分

取消了 ?那我的分去哪里了呢?

网友:
这么多抄袭的,到底哪个是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