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7LBAIW 收不到台

楼主(2015-05-19):
有一台创维 37LBAIW ,AV,VGA什么的输入没问题,就是天线收不到台,开始怀疑高频头问题,淘宝买了一块拆机的板子回来换上,故障一样,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应该检查那里,

网友:
拆机主板还是拆机的高频头板

网友:
是拆机的高频头板

网友:
有那位师傅指教一下,急

网友A:
不会吧,这个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看呢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这种情况,高频头故障的可能性大。
但是,使用方法存在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个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看呢

其他的接口都正常的,不需要刷程序的。

网友:
虽然你换的是一样的高频头,但是没确定是不是好的,天线信号经过高频头处理之后送到芯片处理的,如果你确定高频头是的好话,检查高频头到芯片之间的元件看看。

网友:
现在都是用视频线了,高频头不常用了吧,

网友:
如热锅地方股份电饭锅

网友:
用不到刷BIOS  检查电视机设置 高频头 供电和高频头IF到超级芯片之间的电路即可

网友:
换了块主板,可以收到台了,但是收台不全

网友:
再次更换高频头板,好了

网友:
麻烦了,,高频头换了还不好,比较难修了,,上次换板了

网友(2015-06-19):
没脚步声明白,换板又换头吗?

网友:
楼主也够有耐心的、。

网友:
现在不是都用机顶盒吗?怎么还要修高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