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IT8587E这个IO是否自带程序

楼主(2015-05-19):
求高手解答,IT8587E这个IO是否自带程序,要怎么认IO是否自带程序,希望高手们可以尽可能详细的回复我,感谢。

网友A:
看边上有单独BIOS芯片没有

网友:
还没遇到呢  以后留意下

网友B:
主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的一般IO都带程序。

网友C:
一般芯片上面贴有纸,表明bios信息的是自带ec

网友:
没有资料的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

网友:
不带程序的。

网友D:
EC带不带程序1看图纸,2就在EC周围看看有没有BIOS芯片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这个IO没程序

网友E:
可以肯定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边上有单独BIOS芯片没有

就是没有才来怀疑它是不是自带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的一般IO都带程序。

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焊盘,都在南桥旁边,但是只装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芯片上面贴有纸,表明bios信息的是自带ec

可是有些没有带贴纸的也是自带有程序的哦,我有遇到过

网友:
能否讲述下怎么判断呢?或者在图纸里面主要看它的那些引脚可以判断的出来呢?

网友:
可否讲下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应该  是不带的  我没碰到过

网友:
要怎么判断IO带程序或者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带不带程序1看图纸,2就在EC周围看看有没有BIOS芯片就可以判断了

1,请问下在图纸里面该怎么看,看哪些引脚来判断?
2.这个IO旁边没有BIOS芯片,是不是有BIOS芯片就一定不自带程序?

网友:
是如何判断它不自带程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肯定是不带程序的。

能否详细讲解下是怎么判断它不自带程序的?

网友:
该从哪方面来判断?有没有详细讲解判断IO带不带程序的资料?

网友:
也不一定,单BIOS有可能EC也是要读取BIOS的,你用蜂鸣档一支表笔接BIOS的1 2 5 6 脚,另一支表笔去EC脚位划一圈,如果连BIOS就是不带,不连应该就是带了

网友:
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修一台ACER V5-473    有2个BIOS芯片

网友:
90%不带程序,ITE的EC我从来就没遇到过有程序的

网友(2015-06-25):
同意。但是新款的大部分有的哈,

网友(2016-01-19):
宏基华硕联想带板有程序

网友:
应该带程序  把8M 的ROM拿掉  也可以开机  我测试了

网友:
卖芯片的说有自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带程 序的也

网友:
这个多数都是带程序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