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 焊接 问题 求教!!!

楼主(2015-05-19):
QFN封装的 芯片  ,侧面 没有引脚  ,像这张qfn的芯片 如何保证 焊盘 和 芯片 引脚 相连  。刚刚没焊接好  把 桥烧了

网友A:
焊接的时候芯片底部跟焊盘都抹上松香膏,焊盘上面用风枪吹平,一般不用烙铁,因为会把锡弄掉,要有锡在上面,拿着芯片对准焊盘吹一下下,先大致固定在焊盘上,在抹松香膏吹,如果焊盘脚上的锡刚好的话,芯片自己会跑到对应的脚位上面去,在差不多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芯片会自己反弹会来,就焊好了,不过还是要洗干净看清楚有没有空焊连锡,新手焊接空焊的问题比较多,新手不用怕这种芯片,多联系几次你就会觉得这种芯片比其他芯片好吹很多。

网友B:
有阴影了  刚才没搞好  坏了桥
谢谢

网友:
肯定是焊3-5V芯片

网友:
二楼能出个图文教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芯片底部跟焊盘都抹上松香膏,焊盘上面用风枪吹平,一般不用烙铁,因为会把锡弄掉,要有锡在上面 ...

说的很对 没少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阴影了  刚才没搞好  坏了桥
谢谢

这芯片我第一次,连加焊它我都怕,实际上这个芯片连锡的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最难得是空焊,搞二十个芯片,不要焊同一个地方,焊二十个地方,保准你就有心得了,不信你试试看 呵呵

网友:
练练试试看

网友:
焊这个芯片用风枪吹上去后 要用铬铁焊一下4边的脚 保证无空焊

网友:
需要练习多多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