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5-05-19):
这天气很是闷热,修机器有电烦躁。
  接到一台华硕机器,客户说重装系统,另外还说机器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间不显示,结果机器装完系统重启后不显示,外接下没问题,换了屏,屏线。显卡加焊还是一样,这问题在论坛看了下好多人没解决,这是这机器的通病?谁解决了或者给个思路, 而且这机器没图纸没点位。谁好心的给个。QQ462296762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这个头疼事  想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屏线接口问题啊

网友:
要看主板上的板号去找找图纸

网友:
屏线有重插过吗

网友:
量下屏接口电压都正常么,上次修了个E40这个问题换屏线好的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查屏供电 不行  blos

网友:
你板号也不发全了,还找图纸

网友:
请问楼主板号是不是K42JR的,要是的话,论坛有图纸和点位的。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  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
这机器,独显坏的多看能不能改集显

网友:
这个破机器去年修到过,最后不了了之了

网友(2015-06-18):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那么你就按照不显示来修吧,看看电流到了哪里,,,还有,是什么显卡,现在A卡一般坏了重置都没用,要换

网友:
查内存和显卡  冲刷BIOSa a

网友:
换个显卡货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