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跪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05-19):
影驰gts450能点亮,但屏幕显示很暗,怎么维修?!?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屏幕暗排除灯管的问题先

网友:
排除显示器的问题和设置……

网友:
测量R G B三基色的接口电路,电路正常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暗排除灯管的问题先

人家问的是显卡不是显示器

网友:
已搞定,呵呵呵,电压输入端欠压,谢谢给位大师指点

网友:
电压输出欠压,是那一个电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