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楼主(2015-05-19):
接了一台T430U加电十声报警。电杆电压正常,BIOS刷了显卡加焊了。还是涛声依旧在怎么整,求大神指导

网友:
哪位大神回一句啊

网友:
遇到过一次也是报警的  在手上捂了好多天  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