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E431,刷bios二次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5-05-19):
这是e431通病,刷了4m的bios 之后,开关机两次才能亮机,用电池不亮机,这是我在淘宝上面花了50块钱买的bios,保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行的话骂我都没关系的,今天刚好修复一台,提醒一下,只有机器可以正常跑代码,过内存了机器还不亮,还有就是已经刷过了,出现二次开机的问题,可以试一下,其他问题建议就不要刷了。
先刷4m再刷8m,也可以单独刷8m试一下,我自己是两个一起刷的。

附上bios:

网友:
能说下版号就更完美了

网友:
E431 NM-A043 刷u6

网友:
太感谢了,我的也要一起刷才解决问题。

网友:
下来试试
有台不显示掉电的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楼上回复了几次,会不会有灌水的嫌疑啊

网友:
我的是要每次插拔下内存才可以亮

网友:
我的 开机 0.8   下来试试看。。

网友A:
我的开机0.7几A,一会就电流就掉下来反复重起,是BIOS 的是吗?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0.7几A,一会就电流就掉下来反复重起,是BIOS 的是吗?下载下来试试

谢谢楼主,我的电脑刷BIOS 好了

网友:
在修此机  下来试试

网友:
CPU 坏了 换了个U  刷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为什么 我的两个都刷了 还是跑C2

网友:
下了   刷 了   ok了   感谢了 !!!!!!

网友:
不够分,下载不到。

网友:
太棒了 ,第一次下载的就是二次开机。这个就没问题,我直接刷的8M的。多谢啊!

网友(2016-03-15):
我的是时亮时不亮,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