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2D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5-19):
华硕 K52D无待机不触发,测3V5V没有,待机电流0.026

网友A:
这么简单,那好吧,给你几招绝招,换3,5v芯片。换EC,刷bios ,换充放电芯片,还不行,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那好吧,给你几招绝招,换3,5v芯片。换EC,刷bios ,换充放电芯片,还不行,换板

您是做售后的吧

网友:
不要听楼下的,这个顺着3v往前找

网友:
找个华硕 的时序看下

网友:
先查3V 5V,查EC ,条件满足不,

网友:
哥们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看35v是先出来的还是后出来的,有些机器后出来的,一般是先出来的,还有。。。标题有问题啊,无待机?
待机电流,,,,,

网友:
忘了回复,早就修好了,加焊EC后测试几天都能正常开机

网友:
呵呵。。。说的太笼统了 !!!!!!!!!!!!!!!

网友:
找时序看看吧

网友:
用了几天故障又犯,索性将5V和3V电容都换掉,拷机几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