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G360联想BIOS芯片型号么

楼主(2015-05-19):
所有电压正常,就是不触发,BIOS刷了无数个了,怀疑被人换了BIOS芯片

网友:
换个大小一样的bios刷不就行啦

网友:
呵呵。刚修一个R468不见了。。BIOS的5脚接的33欧电阻。。你看下。。也是不触发~嘿嘿~

网友:
找个图纸,瞧一瞧

网友A:
只要容量一样就OK!我也是醉了。。。。。。

网友:
偷偷告诉你,其实BIOS本体不小于原值,程序刷对一样可以的.亲自验证过用1M本体替换512K的

网友:
25Q32Bv就可以

网友:
cpui3 M370 2.4GHz  是不是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容量一样就OK!我也是醉了。。。。。。

这个芯片是通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通用的吗?

通用的,只要容量相同

网友:
这个只是个存储器,就跟U盘一样,只要不比原来的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只要容量相同

o ,谢谢,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