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40无3、5V维修

楼主(2015-05-19):
拿到主板第一件事首先打对地值:
一、公共点:551
二、3V:512
三、5V:488

没有异常,看来可以上电了。上电之后,万用表实测公共点19V正常。35V没有电压。

检修流程:
一、该PWM芯片芯号TPS51123。根据电路图显示,5V电压要先于3V电压输出。所以首先把思路放在5V输出上;

二、查过芯片的供电正常后,那么接来抓取5V上管G极波形如下:
该波形明显不正常啊。果断查自举。果然有死耗子
PC4624自举电容没看到,掉件了。反复确认确实是掉件了。

三、料板上找了一个电容补上,换上再抓G极如下:
从该波可以看出芯片已经正常工作,迫不及待的测后端电压。还是没有,看来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呀。
四、前面既然没有问题了,那么接下就第一步当然就是检查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
从图上看有两个,PC4622PT4602。这里的PC4622没装。PT4602是一个钽电容。
五、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我一跳。5V的滤波钽电容居然正极接地(反的)。哎呀,如果是电解电容,不又是个小炸弹的干活。立马换过来。
六、再次抓波:
5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这样的波形就很正常啦。
伴随着5V正常输出,再测3V
3V电感前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维修到此结束
小结:有的朋友看了可能会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其实维修没有绝对的简单与复杂。所谓的简单与复杂只是建立在你对它的工作原理的熟悉程度上。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这已经给我们信心上很大的帮助。
最后谢谢给我加分的朋友

网友:
电容怎么接反了呢?是别人维修时接反的吗?

网友:
后面哪句话很经典,复杂的也由简单的构成,原理懂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这波波用得真好啊。

网友:
楼主波波学得挺好,

网友:
迅维的学员会抓波神器在手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波波用得真好啊。

实地学员,你应该也体验过

网友:
好牛逼呀 有机会也要实地

网友:
那个胆电容装反了也不至于导致供电无输出吧?受教了。

网友:
那个钽电容能接反 估计自举的电容也是故意摘掉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呀?也不会用呀?无奈

网友:
原来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楼主波波抓的不错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

别戴高帽子。如果真觉得好。加点分来得更实在。到讯维学习,你也可以

网友C:
如果不懂原理   修起来就没这么加单了  楼主理论扎实  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懂原理   修起来就没这么加单了  楼主理论扎实  牛

那就加点分鼓励一下呗,以后写贴才有动力呀。

网友E:
电容上反了    是二修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上反了    是二修板子吧

何止二修,N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加点分鼓励一下呗,以后写贴才有动力呀。

好 给你加分  昨天没分了  今天给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