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T1952WA

楼主(2015-05-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   插电源线亮一下就灭      屏幕就提示节电模式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接信号源看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牌子?只听过  p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牌子?只听过  pad

联想的品牌机 tinkvision

网友:
接信号试下

网友:
先插上信号源看看,假如还是这情况,我感觉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插上VGA线也是一样   提示节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品牌机 tinkvision

我这边都都还没修道过!

网友:
次故障已解决,不是程序问题而是驱动板短路烧了,U103   U101 如图画红色线圈的更换掉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的是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需要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