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E2343F 指示灯闪黑屏

楼主(2015-05-19):
有大神修过这个显示器吗,超薄LED屏,通电不亮五个触屏指示灯闪烁,请问是哪坏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电源板或数据丢失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换板

网友:
换个板子就ok,要是想修的话就测测8脚长管,量VGA前面的6教管子是好的么,不通是正常的。通了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