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5-05-19):
型号:技嘉EP43-S3L现象:加电不跑码,复位灯一直闪亮
检测:总线电压和CPU电压没有,图中DDR18V电压正常,U10B 7脚无电压,4脚正常 ,5脚无电压,R415上段电压正常,下段无电压。R415和R406两电阻 在线测都是30K。
不知为什么5脚就是得不到电压???

网友A:
5脚应该有1.2V电压,你测量的电阻阻值是在线测量的吗,你这样是不准确的,最好拿下来测量 VTT-GMCH电压很重要的哦。

网友:
5脚拉个电压进去看看,是不是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应该有1.2V电压,你测量的电阻阻值是在线测量的吗,你这样是不准确的,最好拿下来测量 VTT-GMCH电压很重 ...

是在线测的

网友A:
那测量的阻值是不正常的,最好拿下来测量,如果是正常的阻值,先断开D11看电压是不是正常了,如果正常了,那说明是D11后级电路问题,一般这样的电路坏的很少,而后排除芯片内部短路问题拉低电压,如果都没有,再来看下电容,一般电容短路的几率很低的,都为开路的多,你最好也看下,事事都有可能吗,呵呵。

网友:
与R406并联的也就一个电容C203和运放U10,逐一去掉试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测量的阻值是不正常的,最好拿下来测量,如果是正常的阻值,先断开D11看电压是不是正常了,如果正常了 ...

感谢 感谢!

网友:
摘掉D11之后进行排除试试

网友B:
5脚连的那两个分压电阻的2.5V正常?  正常就查D8跟D11看那个拉低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坏了吧,我遇到的都是分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连的那两个分压电阻的2.5V正常?  正常就查D8跟D11看那个拉低了

正常5脚电压通过2.5V经两个R415和R406电阻分压后得到的值是1.2V左右,这里可以查下VTT GMCH 信号电压来解决故障.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U10换掉

网友:
换个324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电阻是好的话 有可能是电容或者芯片损坏

网友C:
哈哈  解决了!不得不承认我真是一个新手,基本的测量都没测好。其实是连桥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有总线供电呢,故障件就是R159 2.2欧的电阻变几百K了。时序太重要了。(英特尔平台供电顺序: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解决了!不得不承认我真是一个新手,基本的测量都没测好。其实是连桥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有总线供电呢 ...

R159 2.2欧电阻在这里阻值变大的话,同时也会影响桥供电芯片本身5脚的正常工作电压值,其中Q25也有反向隔离作用,防止VCC3和12V串路给桥供电芯片5脚供电。

网友:
5脚电压应该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