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m主板 诊断卡跑码到31卡主

楼主(2015-05-19):
945gm主板 诊断卡跑码到 31 卡主.
{诊断码提示:查主板上的ROM储存器与控制电路.
检测从C800:0至EFFF:0的选用ROM,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或扫描检查失败,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
单色监视器是可以工作的。}

主板鸣叫一声长鸣,停顿,再长鸣,停顿长鸣循环.

BOIS也换过.内存 外置显卡都换过.故障依旧?请问这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档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就刷BIOS,

网友:
似乎LZ什么都试过,三板斧用完了,就剩下桥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个是挡内存吗?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把声卡,网卡全部拆掉,看看USB电路正常不

网友A:
内存的各电压正常吗?好你不过内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各电压正常吗?好你不过内存呀。

内存电压和数据线全部测试过,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