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10进系统掉电,求大神秒

楼主(2015-05-19):
IBM的t510
故障:拿过进系统掉电的。(在滚动条掉电的)
我修的:把NEC电容换了(用的是330,用了6个来代换的),发现U68发烫(是乌龟管来的,用八脚的MOS来代换了)
弄好后,插内显还是掉电,故障依旧。内显拔掉,插外显一切正常。(cpu/内存代换过依旧)修到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大神指点呀,我在线等。 弄的不是很好的,大神不要喷,谢谢。(忘说了,显卡灌黑胶啦)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A:
楼主有结果了公布一下啊

网友B:
检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显卡供电。

好的,明天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结果了公布一下啊

好的,弄好再说吧,

网友C:
灌了黑胶,不能上BGA的

网友D:
乌龟壳一组换或全换,不行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乌龟壳一组换或全换,不行换CPU供电芯片

谢谢,你有修过吗?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有修过吗?

修过,故障不同。

网友E:
在动手之前,最好先找个功率足够大的纯IBM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动手之前,最好先找个功率足够大的纯IBM适配器

行的,我试试吧。

网友F:
插内显和外显,是指液晶屏吗? 如果是这样,这不显然是3.3V供电不足么?

网友G:
期待LZ把结果告诉大家,黑胶,哎,不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LZ把结果告诉大家,黑胶,哎,不想搞……

没办法呀,是老板的朋友,必须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内显和外显,是指液晶屏吗? 如果是这样,这不显然是3.3V供电不足么?

插(VGA接口)外显是正常的,插自带的那个屏就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内显和外显,是指液晶屏吗? 如果是这样,这不显然是3.3V供电不足么?

哪里的3V不足呀。

网友H:
乌龟壳排除后,直接重置显卡吧,,内接不显显卡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了黑胶,不能上BGA的

不行就重植

网友I:
这种机器楼主 你不要乱加焊  不然有你愁的 掉电问题,弄清楚电流掉到那里,掉电后3V 5v有没有掉,问题是不一样的,明天你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乌龟壳排除后,直接重置显卡吧,,内接不显显卡肯定有问题的

行的,,在买呢

网友:
有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机器楼主 你不要乱加焊  不然有你愁的 掉电问题,弄清楚电流掉到那里,掉电后3V 5v有没有掉,问题是不 ...

好的,好怀疑是功率不足才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