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20 无3V, 3V微短

楼主(2015-05-19):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Q3740 G级高电平,直接飞线到地低电平,D级1.65V,把Q3704D级翘起来,测量3.3V,正常,只要焊回去就1.65V
另一边接的是EC供电

这一堆电容已经都焊下来过了,EC焊下来还是1.65V,求大神指点!

网友:
"把Q3704D级翘起来,测量3.3V,正常'      这不显然是Q3704不良

网友:
烧鸡大法撒。。。前级还是后级短咯?

网友:
MOS管代换过了吧,有可能是板层漏电,或者是后及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后级电路问题,所以把EC拆掉了(因为Q3740的D级3.3V就是给EC供电脚位的),就不是后级电路的问题了!另外Q3704D级翘起来,D级有3.3V 说明Q3704已经正常导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