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BIOS提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9):
R.T,一进BIOS就提示这个,不知大伙遇到过没有,主板好像是技嘉的,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在线等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不正常嘛?

网友:
我想问的是,这是神马意思?

网友:
bios设置过,然后硬件有改动?搜索百度发现。调整一下bois,电池一类的能够解决。

网友:
我一进BIOS就这样,提示错误,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A:
楼主别急,待我去美国深造回来,再给你翻译,等我哦

网友B:
BIOS校验和错误。载入默认值。
有的CMOS可以存储多份BIOS设置,弹出的菜单,是让你选择从哪份配置启动,提示了启动成功的次数。
Last known good----最后一次成功的配置

网友:
技嘉主板双BIOS设计,当M_BIOS出错时,由B_BIOS读取信息复制到M_BIOS,试试从官网下载最新BIOS刷刷

网友:
上一次配置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待我去美国深造回来,再给你翻译,等我哦

请问是找盖茨深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校验和错误。载入默认值。
有的CMOS可以存储多份BIOS设置,弹出的菜单,是让你选择从哪份配置启动,提 ...

恢复默认标准就可以了吗?

网友:
技嘉的主板只要动过BIOS或者扣过电池,然后开机第一次都这样的,自动等他完成以后重启就好了,

网友:
换电池,放电,加载默认值,保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找盖茨深造吗?

不是,是乔布斯

网友:
按DEFAULT就行了啊

网友C:
乔布斯在泉下,你确定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乔布斯在泉下,你确定要去?

你报销来回车费不??

网友:
好像硬盘不接好吧。

网友:
BIOS被清空了,这个等他自动重启就好了,或者直接F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