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BWX能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5-05-19):
今天接一台三星943BWX液晶显示器,能通电,但不显示,背光上不去。(灯管是好的,已用套板点亮能显示,已排除灯管和驱动板)

测得大电容有330V
电路板
15V有18V
5.1V有6V
ON/OFF 为0V
3.3V      为0.1V

请教师傅们,这个应该怎么查开启脚无电压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没有的话就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这种开启和亮度调节 是驱动板控制的 你看看驱动板开启的三脚管子是不是坏了 或者干脆就没有电压 一半过了三角贴片三极管或者MOS管过了电阻就进主芯片了

网友A:
开启脚是驱动板送过来的,不是电源板自身产生,电源板收到来自驱动板发出的开启背光信号,就输出高压驱动几路灯管

网友:
如果实在不好找这个开启电压,可以从按键板的开关灯信号飞线一个3V左右的电压到这ON/OFF.

网友B:
这个开启电压是由驱动板送来的,驱动板是好的话,怎样会没有输出呢?除非后级有短路,否则应该是驱动板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启电压是由驱动板送来的,驱动板是好的话,怎样会没有输出呢?除非后级有短路,否则应该是驱动板不行 ...

问题是我换了一个高压二合一板,显示器就好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脚是驱动板送过来的,不是电源板自身产生,电源板收到来自驱动板发出的开启背光信号,就输出高压驱动几 ...

问题是我换了一个高压二合一板,显示器就好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C:
驱动板发出来的,,你给他强制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发出来的,,你给他强制点亮

朋友,方便加个QQ吗?我想问下怎么强制点亮

网友:
直接给个5V给ON,看能否亮起来

网友:
汗,你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肯定好了,应该是电源板没启动电压导致没输出。或者缺少个开启信号。好像没启动电压没输出吧。你这还18V和6V没错吧???

网友:
难道不能,驱动板送的开启信号,到一体板前往高压部分断路了吗。
大家指点你,还问什么解释,解释个毛。
最看不起你这种二桶水,问个问题,给你指点,还要解释。
起码语气要尊重一下别人指点你的心思,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