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掉电

楼主(2015-05-19):
客户的一台HP CQ43     说用着很容易自动关机。然后开不了机了。接机的时候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然后清灰咯   问题出来了开机死机掉电了。
先刷了一个网上下的BIOS  还是一样 因为平时修板修的很少。没有什么经验

后来掉电的时候测得CPU供电只有0.79  开机的时候有0.9-1.1之间跳。。。

心想可能是CPU场馆电压不稳定。把CPU场管全换掉。。。连续用了二天都没有掉电了了。。。

借鉴下图片呀!当时修的时候忘记拍了!

网友A:
呵呵,LZ这样也行啊,没有分析依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LZ这样也行啊,没有分析依据啊

这就是依据啊

网友:
楼主,你信不信会返修?返修回来记得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LZ这样也行啊,没有分析依据啊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我一般是怀疑CPU供电的几个大容值电容,没想到这次是场管

网友:
修好了,就分享一下,这是迅维精神,谢谢楼主。

网友:
场馆坏还是比较少的,一般是芯片坏

网友:
怎么感觉就快要返修的家伙

网友:
楼主最好容一起换掉

网友:
感觉显卡可能性高  CQ32换了显卡才解决了你说的问题

网友:
啊哈哈 坐等返修哟!!!!

网友:
不会吧     换了就好了  这机器显卡也爱坏好像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怎么会想到换场管的?好经验呀!

网友:
LZ高手啊,小白学习了,死机换场管就是了

网友:
对这种不稳定的故障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我的怎么刷了BIOS,再刷回来就掉电啊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  是桥有问题 掉电   但是你这个是CPU供电管子  供电不稳吗

网友:
楼主分析挺有说服力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