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修显示器

楼主(2015-05-19):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显示器。打开看高压部分弄得都不像样。现象是不插平线可以点亮灯管。插上平线一闪即灭,把屏拿到别的板子上试,没问题,一直亮着,那就是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其中的问题。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测的12v5v都有。把高压断开,改了高压条现象依旧,开关受控制,驱动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可就是不知道那里的问题。心想屏在别的板子上测试没事,高压改过,现象依旧,驱动板受控制,就电源板不确定。先把开关管换了,然后开关芯片,换后依旧,纳闷了,最后我把电容都去掉了,5v12v上分别加了两个新电容,结果好了,看着电容都很新,真没想到竟然是电容坏了,假如电容坏了怎么会有5v12v?然后在百度里查了查,原来电容漏电所致,当电容温度达到一定时,就短路了。

网友:
外面看起来是好的,其实是坏的,LZ饶了不少弯路,不过还是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看样子还有待提高啊  装B下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直接电源板 高压板 全换。还不行干驱动板,再不行换显示器!!

网友:
电容的滤波不行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下次多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