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5-05-19):
客户拿来的机器,通电试机,不显示,插诊断卡,开机风扇不转,复位灯常亮,判断为主板问题。拆出主板,测内存供电为0V,上管D极为5V,G极为0.37V,内存PWM芯片是NCP1587(本体标示为1587PCVR),1脚,5脚都是12V,7脚0V,准备换芯片试试,可手头没这个芯片。打开图纸看了看,发现ISL6545能代换。从料板上找了个ISL6545换上,此板修复。 L-IG41M

网友:
楼主好运气,一换就好啊。。

网友A:
已经收录整理存档,谢谢

以下是我整理的:

G86-630-A2 G86-631-A2 改良版
G86-740-A2 G86-740-A2 改良版
G86-620-A2 G86-621-A2 改良版
G86-920-A2 G86-621-A2 改良版
GF-GO7200-N-A3 GF-GO7300T-N-A3 改良版
GF-GO7300-N-A3 GF-GO7300T-N-A3 改良版
GF-GO7400-N-A3 GF-GO7400T-N-A3 改良版
QD-NVS-110M-N-A3 QD-NVS-110MT-N-A3 改良版
NF-G6150-N-A2 NF-G6150-N-A2 改良版
N10M-GS2-S-A2 N10M-IP2-S-A2
G98-600-U2 G98-630-U2
G86-740 G86-730,G86-703,G86-770 750
MAX8743 MAX1845
PC97551 PC97541
ISL88731 ISL88731A BQ24745
KB926QFD3 KB926QFC0 KB926QFC1 KB926QFQ3
KB926QFA1
APW7108 ISL6227
RT8209 TPS51117
BD9528 D95260 要改电路
ICS9LPRS397 SLG88P553V
IT8518 IT8519
G86-631-A2  G86-602-A2  G86-620-A2 G86-630-A2
G86-631-A2,G86-621-A2, G86-303-A2 G86-635-A2可以互换
G86-630-A2<8400GS> G86-631-A2
G86-620-A2<8400GS> G86-621-A2
G86-920-A2<8400GS> G86-921-A2
NF-G6150-N-A2 NF-G6150-N-A2
ADP3887 ADP3878 MB3887
BD4175KVT TB62506
RT9202 APM7120
ISL6255 ISL6256
2030M 4050M 7137
IT8502E-KXA IT8502E-KXT IT8502和IT8512可以直接互换
ADP3181 ADP3188 ADP3186 ADP3166 ADP3180 RT9248
adp3168 adp3180
MAX1632 MAX1635 MAX1902 MAX1630 MAX1633
MAX1901 MAX1904 MAX1631 MAX1634
max1997代换max1645  max1999
MAX8724/MAX1908/MAX8765
MAX8725/MAX1909
MAX786 SB3205
MAX1630和SC1403
MAX1645 MAX1999
ISL6236 MAX8778
isl6227 isl6225 5236QSC
w83301gr w83301r w83301
RT9025 RT9018
RT9221 SC1164
hRT9222 SC1165
RT9223 SC1153
RT9224 HIP6004B
RT9224B CL6911E
IRT9224C HIP6004D
RT9224E HIP6004E
DRT9227A HIP6016
RT9228 HIP6018B
RT9229 HIP6019B
HRT9230 HIP6020
RT9231 HIP6021
RT9231A HIP6021A
RT9238 ISL6524
RT9239 HIP6012
APW7067 RT9259
RT8206 RT8206A RT8206B RT8210B ISL6237 ISL6236 TPS51427
RT8203 MAX1999 MAX8734 max1777 max1977
RT9293  IL68F
SI786 & max789
ltc1628 ltc3707
TPS51125 CJ=BB RT8205 CJ=BK TPS51123 RT8223( 51123代换51125需要断开13脚)
TL494 TL594
WPC8763 wpc8769
8718F-S GXS 8713F-S GXS
945GM 940GML
852GM 855MGM
ICS9LPRS355 ICS9LPRS365
APW7138 ISL6268CAZ
MAX17020 MAX8778
n10m-gs2-s-a2 n10m-ns-s-b1
up6163AG RT8207 51116
216-0707009和216-0707005互换
216-0674026, 216-0674022, 216-0674024互换
G86-771-A2可代用華碩G86-735-A2(9300)
NF-GO7300-N-A3,NF-GO7300LE-A3  GO7200  GO7400   110MT等可以互换
G86-703-A2  G86-730-A2 G86-740-A2  G86-771-A2 大部分机型可以代换,个别机器例外
待机芯片TPS51222和TPS51221通用
NCP1587 ISL6545

网友:
主板现在还修吗

网友:
这个不错,因为NCP的芯片 料板上非常的少,但是ISL6545技嘉上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收录整理存档,谢谢

以下是我整理的:

辛苦了,这些资料可是半功倍。

网友:
也可以换主板

网友:
你是来
灌水的吗?换板还发啥贴啊!这里是主板维修版块,不是换板维修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不好修,直接换主板就可以了啊。

网友:
好简介明了!很 不错

网友:
3楼同志辛苦了

网友:
那个芯片换了 应该没好大问题

网友(2015-10-23):
应该要先测量下7脚对地阻值情况,再去换芯片。

网友:
高手,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收录整理存档,谢谢

以下是我整理的:

辛苦了,收藏了

网友:
好高深,学习点经验

网友:
测内存供电为0V,上管D极为5V,G极为0.37V,内存PWM芯片是NCP1587(本体标示为1587PCVR),1脚,5脚都是12V,70V准备换芯片试试
这个7脚现在都没有电压,为什么就可以考虑更换芯片了呢?不明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