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纬创10315-SC DV14-HR-MB 无3V5V

楼主(2015-05-19):
实地第二篇:没有3V、5V
拿到板是HM6X芯片组的,还是先用万用表测各大电感和公共点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接点可调电源,待机0.001A,找到待机芯片TPS51125测8脚和17脚有3V\5V线性电压,PWM电感PL4102和PL4103电感后端没有输出(也就是没有3V\5V输出)。
查PWM3V\5V开启条件,1脚6脚开启条件都满足。理论上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输出3V\5V了,可是没有,心想应该是芯片本身问题或上下管电路问题,然后先测上下管好坏,3V用的是普通上管和下管好测,5V用的是复合管UPU4104(集成上下管在一起),测试都 没有问题~!
上电测上管G级是都没有电压的,万用表看来测找不出问题了。
示波器来抓上管G级有没有工作过,没想到一抓一个准,上图:
图中看出5V的G级电压最只有12V以内,正常应该跟3V的波形一样都在24V左右。看来就是5V自举电压升不上来,导致整个波形只持续了1.75ms就掉回O保护了。马上查5V上管G级电路,发现自举PC4118电容掉了,同时发现PR4110应该是2.2欧的,可在上面用的标 有67C丝印是48.7K的电阻,果断换了O欧的(0欧的电阻好找)和1uf25V的电容。
换完测下正常,上电再抓5V上管G极波形这下正常了~! 用万用表测电感后端,3V\5V都出来了。从这可以看出,3V、5V上下管一个工作条件不正常会一起保护起来不输出~!

少上了张图,刚刚补上了,看完的兄弟别忘了加鼓励下!

 会员7282532元2023-7-29 00:01

网友:
楼主对示波器运用很熟悉了 老衲佩服。。

网友:
果然学的不错,我就搞不定了。。。。。。这回完蛋了

网友:
看完大有帮助

网友:
不错 神器在手pwm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还一个波形呢,怎么不搞上来

网友:
拆机不小心掉的吧,分贴不易,5分鼓励。

网友:
上家不会修乱换电阻啊

网友:
楼主威武,待机3  5V 一个不正常就会拉低一个  有波就是任性

网友:
支持讯维 越来越强大 !

网友:
看来示波器找问题比较明显

网友:
是二修机吗?会不会前家做了手脚?

网友:
有抓波器就是好。。。

网友:
技术过硬,设备也先进,不知波波是何物的我,~~~~(>_<)~~~~

网友:
支持讯维 越来越强大!!!

网友:
果然学的不错

网友:
3V\5V都是同一芯片控制的,有一个不正常肯定是全都保护了!

网友:
升压电路坏,保护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学习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B:
3v 5v  全保护 又学一招

感谢兄弟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