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波三折踉踉跄跄修好一台长城19显示器

楼主(2015-05-1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长城19 宽屏  说是不通电 ,上台测试 果然不通电,看了看是外置适配器供电,
好吧 ,先查 适配器是否正常,一看吓一跳,是一个24v通用接口的适配器,电压 高了一倍啊 ,
问了问 客户说,坏了,随便在家里找了一个老笔记本电源, 插上去用了一段时间了,电压参数都不看就插。。。
好吧 ,拆壳子,测试 高压条 没发现问题,驱动板开关不亮灯  驱动板输出 12v 到高压条 处电压为0v ,
12v处 反向跑电路

发现 小红圈的白色贴片 小东西 上面接输出12v  下面 直接连到输入适配器12v ,测试
小贴片 下面有12v 上面只有2.7v ,感觉不对,难道这个是减压的元件,由于水平有限,上面也没什么标示,
不认识它,想了想,这个应该是 贴片电阻 或者保险什么的,被24v烧断了应该,
小心翼翼的 用锡丝直接接通,嘿,开关面板 指示灯亮了,12v输出有了,指示灯开始蓝色,一会变成红色,说明有信号质检,
我笑料,观察了一会 ,觉得没什么问题,上机了准备,
接上 高压条,屏线,通电,亮了不到 10秒钟,指示灯灭了, 反复测试都是这样,
发现大红圈的 八角小东西 通电就发烫,好烫。。。
拔掉高压条,只用驱动板,上电,指示灯 正常 能一直亮,就是哪个八角好烫,好烫, 测试 没发现其他问题了,也肯能是水平有限,
停在这里了

这个也发帖子论坛求助了,各位大侠也给出了宝贵意见,除了那个叫我剪板飞线的由于水平有限实在不能理解外,其他的都试了,问题依旧,好烫好烫,
想想 等晚上没事在研究,白天实在是没时间搞他,就这样修修停停,问题依旧,朋友叫我淘宝 卖个一样的板算了,就上图那个就是淘宝 图片, 省时间
淘宝聊了聊,东西 30~40 运费10 ,这样成本去了 将近50大洋,由于有点年份了,前面报价八十大洋,这还做毛线。。。。。哎,

还是老老实实 ,一个一个排除,发现问题了,怀疑,这个,干掉那个,眼花缭乱,吸一肚子松香烟,。。。。。

这三个东西换了以后 八角 终于 冷静了,不烫了,小激动了点 ,值得一提是,那个不知道是mos管,还是什么的 麻皮的 里面烧断了,用表测量,由于有外力压上去,那有可以通,好像好的样子。。 电容有点烫,换着宁可错杀的原则,干掉,就是那个小贴片电容,还是电阻,直接连接到 小八角的 1 3 角,搞不懂什么意思,求解。
换好的样子

拆了个旧板 大好的 mos管子,看不懂型号,同一位置应该不会错。
嘿嘿。
信心满满上机,事后烟都点上了,
结果,麻皮的 不显示,仔细观察 有闪一下图像就 黑屏,麻皮的不会这么悲剧吧,难道灯管有问题,最烦躁 换灯管了,太极吧费事了,好在这个是四灯管的屏
呢吗 偷个赖 换2灯管的高压条 ,挑出2根好灯管,街上,实在是精疲力尽了。阿弥陀佛!

亮了 ,亮了,终于亮了,亮瞎我的双眼了,哇哈哈!呢妹的,我一菜鸟容易吗我!

最终统计,利益最大化是我们每个苦逼电脑人的最高追求!

谢谢,给位大侠捧场,高手勿喷!

网友:
修好了就说明不是菜鸟

网友:
3。3V 转换电路。。。。

网友:
我也有这种经历。我看接口一样,就把显示器的一种电源线,接到了笔记本上面。结果用了几天电源坏了。听你这么一说有点后怕,查看了一下。笔记本要求输入是20,你说的显示器要求的是12.型号笔记本没事。。。。。。

网友A:
楼主确定是原高压坏了还是灯管坏了如果是灯管坏了,原来高压没有坏的话还可以利用的啊。

网友:
原来这是一波三折啊,赞一个先

网友:
支持讯维 越来越强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原高压坏了还是灯管坏了如果是灯管坏了,原来高压没有坏的话还可以利用的啊。

这个兄弟 更会节约成本 ,回头试试 ,谢谢提醒,哈哈哈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我觉得最大问题 是mos管  和 滤波电容 失效 ,,lz 妳说了! 不管怎样 lz弄好了就是nb!

网友:
3.3Vmos管不良电流过大造成5V稳压过载,后又因灯管坏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B:
有个疑问啊,原本四个灯管的啊,现在就点两个灯管,屏幕的亮度应该很低吧?

网友:
有的老机器可能有几个故障。解决是解决了,但是亮度不够啊!

网友:
貌似修的是长城Z96

网友:
修是修好了,不过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是够曲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啊,原本四个灯管的啊,现在就点两个灯管,屏幕的亮度应该很低吧?

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多 联想 三星 的19 出厂就是2根灯光,主要是人眼睛习惯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技术

网友:
不错牙,看看
来自: 微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