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新手摸板纬创07263隔离保护

楼主(2015-05-19):
     下午快到5点还在上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月饼老师板子问题,月饼老师直接顺手把板子递给我,让我和同学一起思考。我一想又可以装逼了,拿着板子就开始上万用表。
板号:纬创07263
外观检查:给新手熟悉元件的板,外观情况你们懂的,坏的好的都是锡。
短路检查:CPU供电正常,充电电感正常,总线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待机3V/5V正常,独显供电不为0正常。
通电:上烧机线,电流蹭蹭的就上去了,最后上到0.57,恩,不错,打下CPU供电1.47V,不错,再测下MINIPCIE22脚,3.3V很不错,刚准备在同学目前装逼一下,掉电了!电流掉到0然后慢慢上升又到0.57,挨个供电打下内存、桥、总线都正常,独显0.8V好像不正常,刚准备再测又掉了,从0升到0.25停住了!果断断电,等了十几秒再通电,又是0.57休息一会儿又下去,上去下来两三次又停0.25。这么一搞脑门儿汗都出来了,中间饶了很多很多弯路,怀疑温控芯片信号?怀疑缺供电,其他都都不超过0.2V误差,就看着独显供电不正常,一对测试都正常,瞎了,期间还换了一个温控芯片…..一大堆弯路….
     5点折腾到6.30要关门了,满脑子的0.2啊、0.2,突然想起月饼老师说过啊,集显桥待机0.02A,独显0.2啊。我去…..南桥待机条件那么多,测了待机5V3.3V正常啊,8个待机条件还有6个。同学说适配器隔离管有个G极不正常提醒了我,从头开始搞。
     测试隔离保护,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U50自导通正常,

第二个适配器隔离管U49D级电压18.7VS18.4VG极电压19V,天嘞,这是个P管啊,应当是G极<S4.5V才导通啊,很明显这个S极的电压是自导通的小电流公共点啊,毫无驱动能力。G极想要电压小需要R12R9分压,分压需要U48导通,U48导通需要ACAV_IN为高,ACAV_IN来自充电芯片的ACOK开漏输出。查芯片引脚定义和内部原理。

     DCIN脚电压18.7V正常,ACIN两个电阻分压2.13VLDO输出和VCC电压0.4VVREF输出0V,呼哈哈!芯片挂了啊,刚喜悦没超过2秒傻了,NO  ZUO  NO  DIE
     原来是芯片引脚不知道被那个同学测试的时候捅一起短了,月饼老师说过不认直接测试芯片引脚的,太坑了····

     从这个板子的故障查找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维修思路严重不足,我表示以后会认真细致的推敲,再也不在同学面前装逼了。

网友A:
有月饼大师的指教,离成功近在咫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月饼大师的指教,离成功近在咫尺了

月饼老师独到的教学方法和强大的理论、经验是我等学员仰慕的。再说就成溜须拍马了。今天这个板子真的走了好多弯路,月饼老师给我一块板子让我拆温控芯片的时候说:“维修嘛,就是要要对怀疑的换,大胆的换,换了才知道结果,不换怎么知道推断是不是对的”。睡前回想起来,我能想到温控上面去的想法那么离谱,月饼老师依然循循善诱,受益良多。

网友:
支持讯维 越来越强大 !

网友:
太详细了...不错

网友:
实地培训出来的确实理论很强

网友:
理论太强了 牛

网友:
这板子被干过无数次

网友:
饼哥教出来的肯定都牛啊

网友:
楼主说的好,理论强大

网友B:
多发一些这样的 非常需要呀

网友C: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多传授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多传授下经验

这位同学哪一期的啊,笔记和资料共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发一些这样的 非常需要呀

这是每个基地学员必备的。我会抽学习之余把心得发出来大家交流交流,弥补自身的不足。

网友:
    从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理论好强大啊

网友:
很不错啊。看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