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WIN7求助

楼主(2015-05-19):
帮看看红框上的那两个是什么元件,我的这个炸了,完全碎完,感觉像是二极管,我从其他电源随便拆了两个二级管弄上去,结果现在老炸保险,开关管,桥堆

补充内容 (2015-5-20 12:12):
已经串过灯泡了,亮一下就灭,应该是没有短路了的,接上220V待机紫线,绿线也有5V,但一短接绿黑,立马就炸,所以我怀疑是这红框里的东西我没换对,我换的是稳压二级管,看看谁有同样的电源,帮我看看

网友:
实在是看不清,有图纸或许好了

网友:
航嘉没图纸的啊

网友:
支持讯维 越来越强大 !

网友:
看的不太清楚,似是电容,要确定是何元件,还需要结合它在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

默默的帅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得先查明原因才能通电

网友:
我的之前也是出来这个问题,装保险炸,换桥堆,结果还是炸 最近全测还有开关管也挂了,换!最近不炸了

网友:
实在看不清,楼主画个和2件相连元件的简图方便大家帮你...................

网友:
串个灯就不炸了呀!串灯是基础,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顶上

网友:
应该是耐压值不够,所以上电才炸了

网友:
楼主光等高手不是办法,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还是跑一下线路,按部就班的耐心查...........

网友A:
现在不是查不查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分析电路了啊,因为我不确定那两个炸掉的是什么,如果是二极管,那是稳压二级管还是开关二级管啊,其他的我基本都量了,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所以我才怀疑是那两个炸掉的东西,我没换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查不查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分析电路了啊,因为我不确定那两个炸掉的是什么,如果是二极管,那是稳压 ...

画个草图,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这个电源修起来还真麻烦 我被电过好几次了

网友:
好像PCB上印有标识,如果还能看清,就能确定是什么器件(例如ZD是稳压管,D是二极管等等),然后再画图分析。

网友:
看不清楚,象是电阻。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只能找相同的板子对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