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408 通病 就是硬盘后面的贴纸的电容有坏的!

楼主(2015-05-19):
机器型号:三星 RV408
板号: Scala 14UL
芯片组: ICH9
显卡: 集显
故障:无显示

接上电流表,待机 0.15A
待机 芯片 发热
待机芯片:TPS51125

PIN 16 VIN 19v
PIN 3 VREF 2V
PIN 8 VREG3     1V
PIN 17 VREG5 5V
没待机电压  3v5v

短路 PIN 8 VREG3 电压异常 1V 应该为 3.3V
LINE P3.3V_MICOM in schematic

拆掉这个电容

总结:这个机子是个通病机,就是硬盘后面的贴纸的电容有坏的!

My chinese is not good!
desire for sympathy!

网友:
知道了  三星有好几款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客户刚买没多久的三星机子,那硬盘就嘎吱嘎吱作响,重新换了个新的!~

网友:
三星待机偏高的通病 很早就修过了。。。

网友:
图片不是太清楚

网友:
三星R系列的通病,都是硬盘贴纸下的电容问题

网友:
通病,谢谢分享,还没遇到三星的机子,生意不好啊

网友:
很早就知道这个是通病,但是就是没有修到过,可惜啊。

网友:
是啊 我也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
三星这种机子我这边遇到的少呐。不过学习了

网友:
这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A:
就修到过2台,唉。

网友:
C163短路吗

网友:
我2年前就知道了,你现在才发出来?

网友:
三星的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三星rv408跑码D2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三星此系列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还没有修过

网友:
谢谢分享。,有图不错。三星 以前R429呀啥的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通病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爽哦

网友:
谢谢你的回帖和建议

网友:
CPU后面有大电容没有,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做维修的人都知道

网友B:
多谢楼主经验  现象是什么呢?不触发  能开机不显示  还是不进系统呀

网友:
这么复杂性的问题都要被你搞定了,真是厉害呀。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上面的电压都是下载图纸后就有的?还是你看图纸的程序的哦?

网友:
这种机器,这种问题,机器都不用拆完,钱钱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修到过2台,唉。

兄弟太幽默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c163短路

网友:
恩 学些了 不错 破

网友:
呵呵,没办法,生意不好做。

网友:
这么牛 ,这样的故障都能找到?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这个问题,硬盘拿下来后,看到绝缘胶纸上面有鼓包,就是下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有的是这个通病有的是别的地方的小电容坏了

网友:
这样的都是送钱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经验  现象是什么呢?不触发  能开机不显示  还是不进系统呀

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又一通病,谢谢LZ的分享,先记下来,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很给力,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
好的,   谢谢啊。电流因该在0.0x几吧

网友:
三星R系列的好像都有着毛病。

网友:
昨天刚修过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

网友:
      通病来这     三星有好几款机器也是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最爽哦。

网友:
这都好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机都少了

网友:
是的,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5-30):
学习了,楼主高手啊。